[其他] 做WinPE启动盘用IS903好还是3281好?

楼主(2023-04-21):
我朋友想买个128G的U盘做PE,请问一下大佬,兼容性那个好,不考虑CD启动,朋友有时会帮客户装一下系统,3267觉得有点慢!

网友:
慧荣的    兼容性好

网友:
903比3281稳定性好一点。3281时间久了有奇怪问题

网友:
903 B75 挑电脑,3281不知道

网友:
那个都好最重要是会玩  我把903搞废过

网友:
那必然是3281

网友:
颗粒靠谱的情况下,兼容性3281好一些。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佬!暂时就定3281

网友:
都不好,推荐3267ae

网友:
3281+MLC,你值得拥有

网友A:
要想兼容性好,新老机器通吃,那就用USB3.0的主控,也就是老掉牙的902E、903、3267AE,3281是USB 3.1的主控。做启动盘其实速度慢点没事,正经驱动上不了,BIOS启动都是最基本的驱动,你搞个200M的速度也就那样,没啥区别。由于903对付一些AMD的机器可能有问题,902E容量做不大,而且不好找,所以就剩下3267AE了,3281也备1个,2个配合着用,问题不大。

网友:
老范、3K的意见可行。另外,我补充一点:

选定了主控后,所配的F也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启动兼容性,3281+甲Flash 3281+乙Flash。

网友:
一般情况下容易购得就容易匹配

网友B:
我刚搞了一个3281的MLC盘.. 速度很爽。。

网友:
3281稳定性不敢恭维,但是自己用用是很不错的。性能不错,主板价格相对便宜,玩法简单有趣,颗粒尽量挑好的,建议黑片工具产。

网友C:
做PE不推荐903和3281,903新芯片组有兼容问题,3281颗粒差些能掉速到个位数,兼容性有待验证,主控3257、67、68的盘考虑下

网友:
当然是无奈的3267写保护啦 128G¥57+7,256G闪迪¥99+7 闪迪芯片的速度快些 3267兼容性超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兼容性好,新老机器通吃,那就用USB3.0的主控,也就是老掉牙的902E、903、3267AE,3281是USB 3.1的主控 ...

谢谢赌神,3267AE也有了解说兼容性,自己有用903做PE,没什么问题,因为朋友有时会帮别人装系统,所以想再了解了解,其实903,3281平时也有用,但3267就没有,自己用就看不上3267的速度,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PE不推荐903和3281,903新芯片组有兼容问题,3281颗粒差些能掉速到个位数,兼容性有待验证,主控3257、67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搞了一个3281的MLC盘.. 速度很爽。。

我自己3281也有U盘,一个256 一个128,用着也稳定,也是M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