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LM317 NE555内阻仪 仿真问题

楼主(2023-04-21):
先看两个图,是论坛上的.

仿真的结果是根本不能输出方波,直到我把输出反馈的电阻改成0,才能正确输出方波,
微调了一下,模拟结果倒也正确.
这个是我模拟的图:注意R2的值已经调到了0

问一下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万用表所测MV数就是锂电内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读数X10,差不多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7111&highlight=555%2B317

不输出方波,输出的是什么?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输出方波,输出的是什么?直线?

只有占空比是50%才能称之为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输出方波,输出的是什么?直线?

对,一条直线

网友A:
估计还是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还是低电平

是滴。改成0欧就有方波输出了。
我就觉得奇怪啊,为什么那两个帖子能用。
有空了用实物试试。

网友B:
还是焊个板试一下吧,仿真是理想参数,和实际使用是有差别的,
就算不是方波,最终输出频率也会掉到600多Hz,没有精度的,
但也是能用,测试结果只能做电池内阻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滴。改成0欧就有方波输出了。
我就觉得奇怪啊,为什么那两个帖子能用。
有空了用实物试试。 ...

我做过,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可以的

那个电阻取值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电阻取值多少?

忘了,取值决定频率,其他不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焊个板试一下吧,仿真是理想参数,和实际使用是有差别的,
就算不是方波,最终输出频率也会掉到600多Hz,没 ...

调节好的1Khz频率,在测试电测内阻时,会下降到600hz左右。频率稳不住

网友:
C2单位错误,应为0.01uF,图中写成了0.01F。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节好的1Khz频率,在测试电测内阻时,会下降到600hz左右。频率稳不住

用标准电路修改了一下,频率能稳住了。

网友:
仿真不能完全反映真实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取值决定频率,其他不影响

用标准电路修改了一下,频率能稳住了。

网友:
不同公司生产的相同型号的产品,性能上都有差别的。我记得很久之前我做一个触发器,用东芝的IC就不稳定,用德州的就非常稳定,那时候还没有假货,都是真品。

网友:
反正不能模拟不同厂家的IC,有一定的误差

网友:
我之前做过,测试结果不太准确,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