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双胆热水器里面的胆 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2023-04-21):
双胆热水器里面的胆 是这个样子的 不锈钢的

楼主:
里面都是发泡 好难拆

网友:
双胆是什么原理?一个加热,一个保温吗?

网友A:
这是自己改装吗?

网友B:
不如直接做成一个胆..................双胆也加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直接做成一个胆..................双胆也加价??

你说得对啊 让我看来唯一的优点就是做薄后这样承压更好些 不易变形

网友:
两个缸容量不见得会大些,只是会比较结实。这种结构在外表看起来比较薄一点,单缸的太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自己改装吗?

原厂就这样的 非好大力气拆开的

网友:
就是为了薄点吧,不会凸出太多占空间

网友:
估计是为了使出水温度更稳定波动更小

网友:
换一个形式,加了一点点,价钱就蹭蹭蹭往上涨了

网友:
有俩胆,啥事都不怕,吓破一个还有一个。

网友:
双胆机效率更高。

网友:
为什么会用两个胆呢,有什么好处?

网友:
清理发泡胶工程量可不小

网友:
这样可以做成扁的,省空间吧?

网友:
第一次见到电热水器的内胆。

网友:
1个内胆加热,另1个冷水补偿,减小温度波动。

网友:
感觉不如搞一个大点的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如直接做成一个胆..................双胆也加价??

可以半胆速热,加热半胆热的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