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麦博M-100老款有源音箱(控制面板在中间的)

楼主(2023-04-21):
17年买的,麦博M100,当时69到手,是官方清仓,很长时间没用,拆开后发现一边副箱接口不响(对调测试,是接口问题).问题可能是受潮短路.
昨天想拆来着,但是看到后面名牌提示"勿拆高压危险",所以放了一天,今天下午没事拆开看看了.
老款,前控制面板在中间的.

最后清理了接口,板子也有地方可能短路了,那一字螺丝刀清理了一下,现在可以用了.
受潮应该是在仓库里就已经发生了.
所以以为捡漏的,其实被商家忽悠了.

网友A:
这商家也真的是不想做长久生意啊!

网友:
小音响电路,学会了,就很简单~ 容易坏的就那几个零件~~

网友:
你太高看商家了,堆积如山的返回品,他有闲心给你慢慢测试?

网友:
几十元的玩意儿最好也就那样了

能响而已

网友B:
我拆音箱,拆了一堆变压器

网友C:
竟然是TEA2025方案的2.1低音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商家也真的是不想做长久生意啊!

图便宜买的,刚好当时有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拆音箱,拆了一堆变压器

我还特意断电放了一晚上,怕高压电容驻留电压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是TEA2025方案的2.1低音炮

我买的这款m100是老款,你看图,芯片散热好像还是铜片的,不过我没拿掉散热片看了,应该就是你说的这个方案.
感觉还是值的,如果本身是正品且69的价格.

网友:
我也有同款,就是耳机线接口差评,其它还好,这个清明节也收起来了,现在用的都是自能音箱了

网友:
散热片造型挺别 致

网友:
喇叭单元看起来不错,不知道是啥品牌的。

网友:
首先这个箱体材质看着就不爽

网友:
69还行,在贵就亏大了

网友:
看变压器有点小了。

网友:
勿拆高压危险

吓唬小白的,放心拆

网友:
一般如果受潮这种木质箱体都会膨胀开裂。

网友:
看着扬声器上的小磁铁,就知道这货能听个响

网友:
这个价,应该听听响是可以的,不过听响为了方便,可能都去买个蓝牙音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