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正豪电器 电动车48V转12v直流转换器 拆开看看

楼主(2023-04-21):
看见什么都想拆

网友A:
这个做工已经是不错的了,两个小的隔离驱动变压器还是啥的,现在就一个大电感了

网友B:
这玩意功率能到多少?看过很多的DC-DC转换器,就是没看到有标注功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功率能到多少?看过很多的DC-DC转换器,就是没看到有标注功率的。

不是写着输出10A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写着输出10A吗!

难不成是输出Max电流10A,那不就是120W?
他标最上边,谁知道是输入还是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工已经是不错的了,两个小的隔离驱动变压器还是啥的,现在就一个大电感了 ...

这个是原车拆下来的 后买的里面简单 和你说的一样 就一个电感

网友D:
这个像是一个全隔离的,这样的做工对于中国国情来时算是很良心了,比一些个垃圾的太多了

网友:
这个居然全是插件

网友:
看起来这个没有虚表

网友:
还有变压器,用料确实不错了。

网友:
转换器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像是一个全隔离的,这样的做工对于中国国情来时算是很良心了,比一些个垃圾的太多了 ...

不是隔离的,类似buck电路

网友:
那几个变压器应该就是电感

网友:
48V输入的开关电源,电流10A,应该是多打了一个零。

网友:
算是不错的了,你看看便宜货就知道很简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隔离的,类似buck电路

专业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做工用料都很不错。

网友:
这个东西的转换效率不高,耗电量大

网友:
做工可以,改成监控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