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难得维修个电源管理芯片坏掉的PS5008 SSD

楼主(2023-04-21):
其实这些盘我拍回来都是拆颗粒搬板的,今天抽疯量了一下电压,发现这盘除了电源3.3V有,其它的电压都没出来,索性在料板上拆了一个电源管理芯片吹上去,该硬盘修复。

对比料板,这盘什么电压都没出来

换电源管理芯片

电压正常出来了,此盘修复

欢迎坛友点赞加分!

楼主:
看看盘里面有没有小姐姐。。。

网友A:
女生自用99新SSD出炉

网友:
全盘搜索小姐姐

网友:
很不错的,判断准确,维修就容易多了

网友:
有技术就是牛

网友:
是群联PS5012吧?

网友:
技术就是抗抗的666

网友:
不要出了“冠希门”。

网友:
真羡慕懂原理技术的大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女生自用99新SSD出炉

瞎说,全新的好吧。。。

网友B:
一般人没有替换元件,所以找到问题也没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人没有替换元件,所以找到问题也没辙。

只要是在这个坛子混的,手上多多少少都有些料板,我也算是抛砖引玉了。

楼主:
不一一回复大家了,谢谢大家的回复,不敢谈技术,坛里大神多呢,偶只是个入门新手。

网友C:
换芯片需要重新植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芯片需要重新植锡吗?

手工不纯熟的话需要,但我没有能用的钢网,所以没植。

网友:
有技术捡漏才不会翻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