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JYDZ-32B豆浆机机头进水不工作拆修

楼主(2023-04-21):
九阳JYDZ-32B豆浆机不加热电机也不转,拆开机头发现控制电路板附近有水珠,经晒干装机后才正常

控制电路板附近有水珠

经晒干装机后正常

电机功率

半功率加热

网友A:
看不太清,板子没刷三防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太清,板子没刷三防漆吗~

板子刷有三防漆的,但MCU引脚及排线座焊脚处似乎不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刷有三防漆的,但MCU引脚及排线座焊脚处似乎不明显

估计薄薄一层~

网友B:
估计是做豆浆的时候水蒸气进去了

网友:
豆浆机机头防水不好了,自制的维修插座挺实 用

网友C:
这次晒干了,下次还会进水汽的。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更换防水胶圈,喷三防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做豆浆的时候水蒸气进去了

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次晒干了,下次还会进水汽的。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更换防水胶圈,喷三防漆。 ...

同事的,暂且如此吧,看看能使用多久

网友:
只是进行了清洁,密封圈没换,估计还会进水的。

网友:
用胶做下防水

网友:
要求同事请小烧烤,啤酒管够的那种,老哥这是名声在外了,亲朋好友纷至沓来

网友:
看里面的清洁度好像使用时间不多,应该加强密封,防止再次进水

网友:
哈哈,那个插座看上去不错啊。还有变压器,相对还安全。

网友:
貌似豆浆机都爱进水啊

网友:
我家的也是,这破玩意拆过一次就不密封了

网友:
不知道,大牌子,还老是坏

网友:
我有个九阳的豆浆机,程序写死了,必须加热,然后定时开始打碎。什么方法改成不加热,直接电机转呢?
换个mcu吗?不知道什么型号的。倒是想自己写个简单的程序就好了。

网友:
维修插座很不错啊

网友:
密封不好,是计划性报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