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peacefair交流数显电力监测仪拆解

楼主(2023-04-21):
今天改了一个插座盒子。
前几天在马家看见有一个大屏的交流数显电力监测仪,不贵16.8一个,看用户好评率很高,果断下单两个,今天收到,立即拆开看看。

外观,宽度和86的插座一样

后盖卡扣的,撬开,阻容降压。

里面的电路板

芯片不懂

液晶屏是焊接的好评

采样电阻

设置按钮

试试轨道射灯

空载电流

改了一个插座盒子

盒子接了地线

网友A:
老陈  老五  老王

网友:
这个不错啊,接在空闲的墙插上,安逸

网友:
看着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B:
这个不错啊!能给个链接么

网友C:
楼主,这个价格合适啊,不过怎么找不到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陈  老五  老王

看了一下,下架了。不过还有几家,价格贵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错啊!能给个链接么

看了一下,下架了。不过还有几家,价格贵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价格合适啊,不过怎么找不到了啊

看了一下,下架了。不过还有几家,价格贵一些。

网友:
可以改供电,接在逆变器和电池组,可以在废品站里,挑空载发热小好电源。

网友:
这个我有一个,不过买的时候更便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下架了。不过还有几家,价格贵一些。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中文吗?

有中文版

网友F:
我以前买了个普彩的像是四十左右比较小巧,今年春节时在短的侧面开口子装了个卡式二极母插还刚刚好

网友:
带插座的就好了!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错,可以考虑入手一个

网友:
这个可以改成维修插座。

网友:
这个精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买了个普彩的像是四十左右比较小巧,今年春节时在短的侧面开口子装了个卡式二极母插还刚刚好 ...

我15年左右买了个普彩的40左右,去年买的双显示才24,现在这东西便宜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