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精臣D110热敏标签打印机

楼主(2023-04-21):
精臣D110热敏标签打印机

热敏标签机,不得不说做工很好,app也做的不错,里面有很多模板,机器也不贵,但是这种厂家嘛dddd,机器本身只是交个朋友,真正赚钱的是耗材,官方耗材22元一卷,有RFID标签,有计数,普通的第三方纸也能打,但是会被限制打印温度导致看起来模糊

某多多有破解的标签纸卖,价格只有官方的三分之一,不过要安装一个证书通过他们的服务器来使用,我嫌麻烦(感觉也不太安全)就没搞,干脆换了个机器

原机送了两卷标签纸,打了一卷,还剩下一卷没拆封的,机器是今年1月底买的,基本全新,dpi还是挺高的

网友:
楼主换了个什么机器?

网友A:
有点好奇楼主换了个什么机器?

网友B:
机器里面那卷打印出来非常浅,正常吗。。

充满电了,充不充电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里面那卷打印出来非常浅,正常吗。。

充满电了,充不充电都这样。

机器里那卷是第三方的,不要用,耗材计数满了就限制温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里面那卷打印出来非常浅,正常吗。。

充满电了,充不充电都这样。

我是拿他测试了一下第三方耗材卷在原装纸芯上,结果是不能用的,有计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器里那卷是第三方的,不要用,耗材计数满了就限制温度了

这样啊,好评。
没研究一下NFC里面内容能不能修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点好奇楼主换了个什么机器?

德佟P1,可用第三方纸,我也买了一个,好用。

网友D(2023-09-06):
我买个b1也是,三方纸不给用,要买b3s

网友(2023-11-10):
早看到这贴就好了。我是先搞D110一台,觉得不错,又看到B1能打大标签,而且耗材价格一样但量大,又入了台B1,最后才发现,耗材加密。最后搞了台徳佟P2...................然后,我买那么多机器干嘛!

网友(2024-03-04):
引用 楼主:
我是拿他测试了一下第三方耗材卷在原装纸芯上,结果是不能用的,有计数 ...

能上图吗?具体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个b1也是,三方纸不给用,要买b3s

B3S现在的版本怕是也用不成第三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好评。
没研究一下NFC里面内容能不能修改吗

不能,我用NFC读写器看过了!属于一次性UID卡

网友E:
写温度应该可以硬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写温度应该可以硬改!

朋友,你搞定D11用第三方标签了吗?能不能分享一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拿他测试了一下第三方耗材卷在原装纸芯上,结果是不能用的,有计数 ...

这个问题有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德佟P1,可用第三方纸,我也买了一个,好用。

我也搞了一个…拼多多买纸…哪个便宜买那个…随便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里面那卷打印出来非常浅,正常吗。。

充满电了,充不充电都这样。

1是平替纸吗?手机app上的 机器连接栏与识别栏 都有显示没有?
2.换完全没有使用的原装 bfc 贴片试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