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换CPU后不重新装系统,4核cpu系统只能识别成2核2线程

楼主(2023-04-21):
g550cpu换成i52400后不重新装系统,系统只能识别成2核2线程,有什么办法可以不重装系统识别成4核,acer的原装机bios试过了没办法设置,bios识别是4核的,就是win7系统用的还是旧的cpu。。。。cpu-z测试也是2核2线程....

楼主:
这里高手多,看有没有办法,修改注册表有没有可能??

网友A:
应该与系统无关。

bios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升级win10吧

网友:
我之前也是G550  我直接升级成I5 3570  80多块钱一个,,不过我重装了系统了

网友B:
删掉cpu驱动,然后重启重新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删掉cpu驱动,然后重启重新识别。

谢谢回答..cpu驱动在哪里? 在设备管理里面更新....... 已经是最新的驱动,。

网友C:
删除主板驱动或者所有的硬件驱动,重新下载一个高版本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与系统无关。

bios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Windows里面的设备管理是显示4核的,就是cpu-z和鲁大师还有系统自带的图表都是显示2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删除主板驱动或者所有的硬件驱动,重新下载一个高版本的试试

删除可能也是一个办法,我试过了升级主板驱动没有效果,试试删除再装看看

网友:
删掉cpu驱动,然后重启

网友:
我之前也换过CPU但是没有重装系统啊

网友:
只有重装驱动看看

网友:
把主板bios更新到最新试试

网友:
不如重装下系统来的快。

网友:
不重装系统,没有对CPU测试,还认为是原来的CPU!

楼主:
确实是认为是原来的cpu,删除了cpu和主板的驱动,重新启动  重新安装驱动还是不行,用pe启动cpu-z测试就是正常的4核4线程,数据也比现在的好了一倍,就是原来的win7有些保留数据,不想折腾,不然就重新装系统了

网友:
cpu还需要驱动?这个问题很诡异,我换过cpu,完全不影响识别。真正有影响的是换主板,有可能会蓝屏

网友:
尝试恢复被优化的系统服务和选项,感觉即插即用方面有关,或你的系统优化过度了

网友:
重装驱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