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上捡漏PD90W快充板,4.5元一个,看着用料足,分享一下哈,不包好坏的,全凭运气

楼主(2023-04-21):
用料没得说,有分量,排的很满,晚上回去把5个全部通电测试,有4块板双口输出都正常,另外一块一口正常使用,另一个口炸芯片,但是正常的口还能使用,炸的芯片也不影响另外一个使用!炸芯片的是我大意了,芯片三个脚连锡导致的,整体来说超级划算,有4个正常的,也值了!某宝上查了一下成品一个是130元,买5个带邮费不到30元!这次没翻车,运气好而已!

网友:
能用吗?超值啊

网友A:
车开走了吗?我要上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开走了吗?我要上车

想捡漏的可以去看看,不到5元一个,会修的更好,有好有坏,全拼运气哈

网友B:
说吧,是老谁家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吧,是老谁家的货

老兰家的,现在还没有下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吧,是老谁家的货

睿能保PD90W充电器板子,老兰电子研究DIY。别问我是谁,我叫雷锋。

网友:
这用料真是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睿能保PD90W充电器板子,老兰电子研究DIY。别问我是谁,我叫雷锋。

非常精准到位?

网友:
有没有可能 不包好坏所以就没几个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睿能保PD90W充电器板子,老兰电子研究DIY。别问我是谁,我叫雷锋。

哈哈,原来是老兰

网友D:
运费再加上,万一买到的是坏的那车就翻到海里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运费再加上,万一买到的是坏的那车就翻到海里去了

运费都比板子贵,如果是我才不会买一块。起码2块起,有坏的还能尝试修复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运费都比板子贵,如果是我才不会买一块。起码2块起,有坏的还能尝试修复一下。 ...

看评论有点翻车,不包好坏=都是坏的

网友:
顺手·牵羊还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评论有点翻车,不包好坏=都是坏的

坏的才好玩呢,我买都买坏的玩,比如倍思65W氮化镓,要不是卖家没了我还想多买几个呢。

网友:
看起来都是测试的不良品啊
而且inn3378c是最大功率55w的元件,怎么做到90w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坏的才好玩呢,我买都买坏的玩,比如倍思65W氮化镓,要不是卖家没了我还想多买几个呢。 ...

该说有技术就是任性,接盘接的稳,但拆开复原就不好看了啊

网友:
会修的话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该说有技术就是任性,接盘接的稳,但拆开复原就不好看了啊

嗯,这是个问题。看看恢复的可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