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拆拆~ 电动车控制器60v4000w 坛友们品鉴~

楼主(2023-04-21):
感觉做工用料不错 坛友们给点评一下
这个控制器可以接数据线 用专用软件修改数据 比如速度 最低保护电压 和最高保护电压 等等
还可以以声音的长短 次数 播报故障码
不错的控制器 请欣赏~~~~~

背面

背面

正面

正面

拆掉连接线

拆掉连接线

功率管驱动电路

功率管驱动电路

铁心加霍尔 电流检测电路

铁心加霍尔 电流检测电路

单片机型号抹掉了

单片机型号抹掉了

主板

主板

主板背面

主板背面

主板下方

主板下方

输出功率管

输出功率管

功率管 焊接工艺不错

功率管 焊接工艺不错

功率管型号

功率管型号

网友A:
做工不错,散热怎么感觉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散热怎么感觉跟不上?

长时间使用用手摸是有点热 具体温度没测过 但是从来没达到烫手的程度

网友B:
很好,就是没有防水胶圈

网友:
功率板和控制板是分开的,霍尔检测母线相线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就是没有防水胶圈

防水胶圈都有 不好意思 防水细节没拍

网友:
做工精细用料讲究

网友:
这么多管子还是第一次见,功率确实不小。

网友:
没看见铭牌

楼主:
SDJ 4KW 7233
新联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
正面盖板也没拍到,参数未知。

网友C:
做工不错,可惜主控打磨了,所以鉴定为垃圾山寨产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做工不错,可惜主控打磨了,所以鉴定为垃圾山寨产品。

不给你抄板而已

网友:
看做工不错,就是没看明白圈圈怎么戴在脖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给你抄板而已

抄板还不容易吗,芯片开盖看硅核,啥型号都看出来了,甚至现在的微探针法能跳过加密直接读取MCU程序,除非你把程序写到电池保持的RAM,断电就清空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给你抄板而已

损害用户维修权力。抄板不能抄单片机固件。山寨厂家还说好听了,其实是垃圾变态作坊

网友:
这还有专利吗,芯片还打磨

网友:
老年代步车?

网友:
感觉份量不小

网友:
不会只是60V吧,都是多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