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NI-T UT181A老版本的不能升级固件

楼主(2023-04-21):
1.我的老版本UT181A返厂校准,技术员专门打电话给我,返修单上也写了升级固件

2.但是老版本的UT181A的1.01版本是不能升级到2.04版本的固件

3.这玩意我怀疑就生产了2个批次,国产高端表销量还是惨淡啊

4.我把老版本的拍出来,如果有人想购买的话尽量就买22年出厂的新版本,

5.我返厂校准就是优利德的经典偏低10V显示9.9998V,新版本的确实是10V一字不差

6.老版本的14年出厂,距离现在也有10年了,需要校准也是正常的

7.返厂校准还是很准的,我用AD584测量的

网友:
UT181A 已多次改版,PCB 也出了多个不同的版本,元件也不同,CPU 也换了。

网友:
版本更新以后,有时候官网上也不会提供升级包。

网友A:
工程样机,老版本无法修复,报废退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样机,老版本无法修复,报废退回!

你妹的,我他妈的让售后给我升级固件,怎么也没有给我升级,老版本最起码能升级到您的1.08,怎么我还是1.01,优利德售后这个狗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程样机,老版本无法修复,报废退回!

售后把搞坏了再退回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售后把搞坏了再退回来了吗?

修老板上当了,买到了工程机,当年这玩意少之又少,新的太贵,二手的便宜点,结果是工程机,

网友:
我的也是1.01.咱俩的前后脚   ,我的也是不准了,10.0007欧电阻,测试显示10.07 偏差有点大

网友C:
老兄给个地址 我也去校准下181A    ,我的是237号,咱俩的差别不远  ,我这个偏差有点大,10.0007欧测试显示10.07欧,温度差别更大两个探头温度都不一致,我也去校准下,给个地址,问题咋告知售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兄给个地址 我也去校准下181A    ,我的是237号,咱俩的差别不远  ,我这个偏差有点大,10.0007欧测试显示 ...

就是优利德售后啊,官网有地址,就是联系方式那个,纸条上面写上问题和寄回地址就行,大概等半个月差不多,售后的电话基本打不通,等售后给你电话就行,你的确定是表的误差?10欧的电阻不是显示10.0几欧吗,表笔的阻值算上去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优利德售后啊,官网有地址,就是联系方式那个,纸条上面写上问题和寄回地址就行,大概等半个月差不多 ...

确定,两个温度探头都插上,温度差别4度多,比环境实际温度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两个温度探头都插上,温度差别4度多,比环境实际温度高很多

你要考虑好了,优利德从171开始,原厂校准就特别的准,基本上一字不差,我有2太171,都返厂校准,有一台回家校准的偏差一点点,后悔死了,22年出厂的181也是非常的准,你用ad584还有标准电阻什么的看一看,如果一字不差,除了温度建议就不要校准了,万一校准有偏差,人在也和我电话了,在误差范围之内,虽然校准什么的都是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