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影驰480G无法开卡,有救吗?

楼主(2023-04-21):
大家好,影驰480G用了4年了,群联S11主控,突然无法开机,挂到别的机器上当从盘也不能开机。用硬盘盒能在系统里出现盘符,系统同时变得非常卡,也无法查看,几分钟后,盘符就消失了。用群联unlock设备里无法看到,无法用解锁。用mptool在出现盘符时能看到,点运行,几分钟后,盘符消失后,软件也就报错了。短接红圈的两个点就直接看不到盘。各位大神,怎么办?

flash_id如下
Model: GALAX TA1D0480A
Fw   : SBFMK1.3
Size : 457862 MB
Firmware lock supported [09 00 01 01]
IOCtl: ReadSysinfo13 failed 0x45d!
Possible drive locked, try to use s11_unlock8 or phison toolbox 1.18
S11fw: SBFMK1.3, 2018Oct23
Unsupported disk!
Controller    : PS3111
Flash CE      : 4
Flash Channel : 2
Dram Size,MB  : 32
Flash CE Mask : [+---+--- +---+---]
Flash Mode/Clk: 5/7 (Set 0/0)
Block per Die : 2944
Block per CE  : 2944
Page per Block: 3072
SLC Cache     : Default

楼主:
挂在sata上,短接两孔能进20m模式,但是mptool不认,报错~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这种主控的怎么开卡

网友:
搬板上2258xt 开卡,这个固件多一点

网友:
可以当坏盘卖包烟钱,还可以花包烟钱找人开卡,但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要用ASM转接卡,开卡工具才能识别。没有ID,看固件号可能是QLC,用了3年,应该大限已到吧

楼主:
换了个硬盘盒能正常识别了,现在不是卡I B67 not running on flash code,就是卡error code m_d11,QLC的,估计命短~

网友:
这金手指怎么和出土文物似的影驰有自己的硬盘维护程序吧,好像不难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个硬盘盒能正常识别了,现在不是卡I B67 not running on flash code,就是卡error code m_d11,QLC的, ...

卡这个实际已经开卡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这个实际已经开卡成功了

但是电脑不识别,插上就很卡很慢

网友:
要用ASM1153E或者JMS578转接卡

网友:
先搞干净金手指吧

网友:
S11这个很好搞啊

网友:
群联ps3111成功率很低

楼主:
金手指是光线问题,接sata口也能识别到480G硬盘,能建立分区,就是无法格式化,确定后就没反应,再次量产光提示B67,无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