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这种情况是电机控制器问题还是霍尔元件问题

楼主(2023-04-21):
就是前几天淋了暴雨,然后骑行了1km左右就开始突突,一顿一顿的,速度很慢。

晾几分钟,又可以跑了,跑1km左右又开始突突,一顿一顿的,速度很慢

网友:
当年电池接触不良的时候出现过一顿一顿的情况,估计你这个可能还是进水的原因,我觉得应该检查线路或者控制器...

网友A:
这个情况有可能是霍尔进水了,也有可能是控制器进水了,电池的问题应该不会这样

网友:
先检查大电流的接插件和接线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有可能是霍尔进水了,也有可能是控制器进水了,电池的问题应该不会这样 ...

霍尔进水了,有可能是电机里也有可能是霍尔线插头(电机出来的5线),我之前那辆车后轮轮拱罩破了扔掉了,下过雨可以骑,但经常半路抛锚,后来发现不下雨压路面的积水也会抛锚,然后才意识到是霍尔线插头,轮胎甩起来的水弄到插头了

网友:
替换法最快,控制器放好的车上试一下

网友:
控制器、霍尔元件(插头)都可能进水,导致这种故障,可以从易到难逐步排查;从故障分析,检查的关键是可能有积水的地方,所以才会导致电车正常---不正常---正常---不正常。

网友:
仔细观察一下,总结问题发生的情形

楼主:
谢谢朋友们解答, 疑似电机的轴承进水生锈,明天换轴承试试,不行再换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