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台古董惠普频率计HP5315B

楼主(2023-04-21):
HP5315B是一款惠普经典的频率计,出品于70-80年代,最大测量频率100M,结构简单但用料十足。

开盖之前的外观图,70年代的仪表封盖,按键清脆有力,很有质感。

拧开底部几口螺丝就可以轻易打开塑料外壳。里面金灿灿的,很是养眼!

整体结构一目了然。后部是电源电路,左边是CPU控制电路,右边是信号触发和计数电路。

这两部分电路的细节

电源稳压电路部分,蓝色滤波电容旁边的排针是用来连接选件电路的,可以连接小型的蓄电池供电电路。方便机器移动操作。

这是时钟基准电路部分

实际操作情况。感觉就是快,准,稳。测量起来一点不含糊。

网友:
电路板金灿灿的,很是好看。

网友A:
现在仍然能卖几百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仍然能卖几百块。

当年的老器件和做工,那种韵味可值不少钱啊

网友:
高档货啊。看看这做工都好啊。

网友:
看着崭新,保养得真好。

网友:
HP的有点历史了。

网友:
HP的仪表仪器都很靠谱

网友:
不得不说,做的真好!

网友:
金灿灿的,好多肉啊!

网友:
电子元件竟然也有这么好看的色彩

网友:
真是70年代的产品吗?只能说牛逼。

网友:
金灿灿的电路板,赏心悦目的内部做工!

网友:
用过这个牌子的,,,脱离测量后,,数值会锁定显示,,再次测量才刷新,,这个有时候比较省事

网友B:
惠普从硅谷的创立者,电脑/生化/电子测量/光电通信半导体的领导者到现在一个臭卖笔记本和打印机的,经历了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惠普从硅谷的创立者,电脑/生化/电子测量/光电通信半导体的领导者到现在一个臭卖笔记本和打印机的,经历了 ...

hp的sls 3d打印机目前算是第一梯队的,服务器方面的superdome依然先进,hp并没有这么不堪
当然消费级的中低端电脑和低端打印机确实很烂

网友:
真漂亮!当初一定不便宜

网友:
别人的垃圾都是精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