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M201-2(YS)3798MV301H强刷短接R36不进刷机模式,找不到所谓的C77

楼主(2023-04-21):
如题,求大神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第一张图片的AV接口后面不是有一个按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片的AV接口后面不是有一个按键吗?

试过没用

网友(2023-07-10):
这个有现成的按键,比其他机器好多了。

楼主:
谢谢,我已经试过了没用

网友:
要先按的再通电,会出现在升级介面,如没用,那你一定原固件里有文件少了(FASTBOOT),用TTL线,刷入,就可以升级

楼主:
谢谢,有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