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充电出bug了

楼主(2023-04-21):
在给手机充电的时候,发现出bug了,电量看上去在缓慢的增加,查看充电相关参数发现输入电压也是快充的电压,但是充电电流一直在0左右变化,软件计算出来,几乎没有充入的电量,电量百分比显示仍然增加了。

网友A:
自从手机厂家封闭系统不给进入工程模式之后,用电量管理软件有误差。
所以我还是保留了老机器来测电源,工程模式能看到电流电压。

网友:
有可能是电池保护板出了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从手机厂家封闭系统不给进入工程模式之后,用电量管理软件有误差。
所以我还是保留了老机器来测电源,工 ...

电源状态怎么看,我的LG G6电池耗电贼快,进工程模式看电池状态还是100%...

网友C:
因为温度高了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温度高了保护了

温度没有过高,但是在充电开始时有过几秒钟电池过压保护,然后就不给电池充电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源状态怎么看,我的LG G6电池耗电贼快,进工程模式看电池状态还是100%...

首先你得手机能进入工程模式的相关功能才能玩。要通过库仑计计算电池的电量。华为之类的就是有工程模式但没给相关功能。
不然就只用battery guru看看充放电曲线以及充入的电量,来估算损耗。
一般来说,手机电池状态不准,可以通过重置校准电量。

以下是重置计算充入电量的方法。
将手机用到没电。
等待一会儿再开机,关闭所有应用,关闭网络,开启飞行模式,亮屏用到没电。
用5V电源充到100%后再继续涓流充电1个小时。(5V充电发热小会略微准确一点。)
充完之后开机,应该可以重置完成了。

如果发现电量还是不准。还要重置放电电量。
开机,关掉所有应用,关闭网络,开启飞行模式,关闭屏幕,用5V电源充到100%后再继续涓流充电1个小时。
亮屏将亮度调整到90%左右,开启屏幕保护程序,关闭息屏。用到没电。
然后再完成上面重置计算充入电量的步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手机能进入工程模式的相关功能才能玩。要通过库仑计计算电池的电量。华为之类的就是有工程模式但 ...

我表达没到位,我指的是电源健康度是100%,不是说电量一直是10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表达没到位,我指的是电源健康度是100%,不是说电量一直是100%...

电池健康度是100%,明明没有损耗,但是电池电量掉得飞快。这就是电量计算不准的表现,需要重置校准。
首先你得手机能进入工程模式的相关功能才能玩。要通过手机自带的库仑计计算电池的电量。华为之类的就是有工程模式但没给相关功能。如果手机有这个功能,可以看到充电时间,充入电量。估计你的手机是没有这些功能。
不然就只用battery guru看看充放电曲线以及充入的电量,来估算损耗。

一般来说,手机电池状态不准,无需借助软件,就可以重置校准电量。
以下是重置校准充入电量的方法。一充。
将手机用到没电。
等待一会儿再开机,关闭所有应用,关闭网络,开启飞行模式,亮屏用到没电。
用5V电源充到100%后再继续涓流充电1个小时。(5V充电发热小会略微准确一点。)
充完之后开机。手机应该可以计算出充入电量,来校准实际损耗了。

如果发现电量还是不准。还要重置校准放电电量。一放一充。
开机,关掉所有应用,关闭网络,开启飞行模式,关闭屏幕,用5V电源充到100%后再继续涓流充电1个小时。
亮屏将亮度调整到90%左右,开启屏幕保护程序,关闭息屏。用到没电。
然后再完成上面重置校准充入电量的步骤。

手机电池和笔记本电池的电量管理差不多,校准操作流程也是一样。我给手机和电脑换了电池,电量显示不正确,也是这样校准过来的。手机没有电量管理软件比较麻烦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健康度是100%,明明没有损耗,但是电池电量掉得飞快。这就是电量计算不准的表现,需要重置校准。
首 ...

我总感觉用了几年的手机电池健康度不可能还有100%,而且掉电也不是飞快,只是原来正常用一天一充或者一天半一充,现在变成了一天或者一天半两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