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拼一个小型充电式打磨机

楼主(2023-04-21):
若干年前 船长送的电机和夹头 当时找配件做了半拉就扔下了

当初已经把外形做好了

后盖已经装好了输入插座和充电指示灯

最近有时间 找齐配件把它装起来

装开关 确定位置

然后拆下来接线

充电板接线

充电板是的指示灯铲除 外接

焊上电池

装进外壳

接上电机

完成的样子

充电

充满转灯

跟它的老大哥合影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62148

最后看看钻孔效果吧

网友:
这个比买的komax好多了加鸡腿

网友:
电线都比电机轴粗哇

网友:
来晚了,后排观战

网友A:
有人的充电板库存见底了,是现去买的

好好的工作台台面非要钻个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的充电板库存见底了,是现去买的

好好的工作台台面非要钻个洞。。。。。。 ...

网友B:
看起来好暴力的样子

网友:
小夹头真不错。

网友C:
黑色的这个点动开关叫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好暴力的样子

确实暴力 电机铜线很粗 用4.2伏电池感觉有点超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色的这个点动开关叫什么呀

氩弧焊枪开关

网友:
牛人重来就不缺工具

网友:
钻孔效果不错,挺有劲的。

网友:
我有个绞肉机的电机貌似差不多这么大,不知道那小夹头什么规格的?

网友:
钻孔效果还不错

网友:
这个微动开关设计的位置真好。比科麦斯和美耐特设计的要好。

网友:
不错不错啊,好看好用

网友:
就地取材,不错

网友:
小巧,扭力足就行了,买的电摩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