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151和BT151x是一样的用吗?

楼主(2023-04-21):
买的时候没注意,我发现这个金属封装的装不了,中间脚和散热片直通,这样就会和共用散热片的二极管形成短路。散热片也没法改动,手上也没有云母片,反面全是贴片元件,根本没有开孔的地方。好像一个是塑料封装,一个是金属封装,仅此而已,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区别?

网友:
电动车控制器就是    mos全部固定再一个铝条上面的   底下用金胶带或者绝缘导热垫  上面用特氟龙垫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绝缘帽和绝缘垫: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53859991379
https://detail.tmall.com/ite ...

谢谢,还是直接再买塑封的简单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