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朋友们看看这根内存是真的吗

楼主(2023-04-21):
打联想官方说查不到序列号,打生产方阳光雨露说无法提供判断真伪,但这个序列号是真的。联想的配件难道无法查真伪?

网友:
颗粒是真的就行

网友:
想不到联想内存也有人会假冒。

网友A:
既然生产方说无法提供判断真伪,序列号是真的怎么来的?

网友:
能用,价格便宜就是王道

网友:
能用住的都是真的

网友:
看这个做工规范,用料较好,像是真的。
还有一个办法是查询颗粒编码。

网友:
产品型号:QY61C21903
这个查不到信息,多数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生产方说无法提供判断真伪,序列号是真的怎么来的?

我理解的意思是:无法对硬件提供鉴别,除非序列号有唯一性,否则都可以克隆一个序列号,但厂家说的很模糊。

网友:
序列号是真的怎么来的?

网友:
这个也算是真的,这个相当于一个集团里两个分公司,各干各的事,用一个logo
找一个公司去查另外一个公司的产品,不一定能查出来,或者说他们不想多管对方的事

网友:
联想估计zhao人代工的

网友:
联想是假的,公版pcb,颗粒焊完后想要什么品牌就刷什么品牌的spd就行了,品牌贴纸一贴就完事,不信你买两根看sod信息完全就是一样的。参考图中的山寨三星,你的联想可以说是贴纸不一样其它一模一样。

网友:
大几率是假的

网友:
这么成熟的产品   只要颗粒体质好    即便是山寨也没问题

网友:
今年内存怎么降价的这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