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老君越更换内门把手

楼主(2023-04-21):
首先拆掉把手及扣手上的两个螺丝,在拆卸掉内锁的螺帽

撬开下面的卡扣,拆掉电气插头,拿下面板

卸下仿桃木板的螺丝,拆下旧的拉手换上新的拉手,最后依次装回即可

网友A:
黑心棉做的消音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黑心棉做的消音棉?

错,那叫高级环保可循环使用隔音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那叫高级环保可循环使用隔音棉

9494,说的对,环保新产品。

网友C:
原来的不好使了吗要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不好使了吗要换掉

原来的拉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那叫高级环保可循环使用隔音棉

对,说多了就是环保

网友:
可以,回修好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心棉做的消音棉?

各大车企都这样啊,一说就是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