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三色蹦迪灯拆解

楼主(2023-04-21):
家长捡的,准备当塑料卖,我捡了出来,进水了,提手螺母掉了一个,我嫌碍手,拆了另外一个螺母,扔了提手。

线还在,USB转DC3.5,上电没反应。

拆开底座

有个麦克风

虚焊,补了还是不通电。

这是遥控,还是感光?

DC接口生锈了

换个DC母座就通电了,RGB三色,小电机带着摇。

灯罩效果不错

晚上测试,灯光会随音乐变化。

网友:
迪斯科这个词都快消失了

网友A:
看着很炫啊,就差个大音响和一个反射球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很炫啊,就差个大音响和一个反射球灯了

还差一个领舞妹子

网友:
旁边话筒应该是声控。原来灯板摇动用导线受力,好点的有支点。

网友:
应该是声控,这玩意卖唱歌机的每个订单都送了一个

网友B:
如果换成RBG灯珠会不会更好看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换成RBG灯珠会不会更好看点?

换成rgb的估计同时出来是一种颜色,这种会同时折射出多颜色

网友:
可以在春节使用,增加节日气氛。

网友:
挺high的啊

网友:
就差个妹子了,跟妹子说我家有蹦迪,来看看

网友:
什么都是要讲究的

网友:
家里装这个晃眼睛

网友:
灯板的线是直接焊接的,没有别的固定措施,转几下就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