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一個HABOTEST HT123數字自動量檔萬用表

楼主(2023-04-22):
沒錯,又看見了熟悉的“牛屎集成電路”,裡面沒有保險絲,因為不需要測試電流功能,所以可以節省這個保險設置!至於那顆“牛屎”不知道是什麼型號,但是看J1是預備一個插頭的,應該加了上去可以用軟件進行校正裡面的數據,所以PCB板裡面沒有一粒到三粒的可調電阻!

网友A:
为何用繁体字?

网友:
同样疑问

楼主:
上面的兩位請移步看我的另外一篇文章: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4#pid144747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用繁体字?

这个老哥在美国

网友:
看做工还可以

网友B:
板子有点简陋,或者说集成度高! 热敏电阻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有点简陋,或者说集成度高! 热敏电阻在哪里?

這表沒有電容,電感,三極管,電流,溫度的測試,只有電壓(交直),電阻,二極管(通斷),交流電通斷免接觸測試,LED照明功能!所以裡面沒有熱敏電阻的,連保險絲都沒有!我可以叫他為“初哥專業萬用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表沒有電容,電感,三極管,電流,溫度的測試,只有電壓(交直),電阻,二極管(通斷),交流電通斷免 ...

别的不说,电阻档就需要热敏电阻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的不说,电阻档就需要热敏电阻保护

你想說的是壓敏電阻吧?熱敏電阻是在有探測溫度上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的不说,电阻档就需要热敏电阻保护

NCV天线都用敷铜代替,成本不能再加了,差不多行了,别提要求了
热敏电阻太贵,就用3个330K分压硬扛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表沒有電容,電感,三極管,電流,溫度的測試,只有電壓(交直),電阻,二極管(通斷),交流電通斷免 ...

没有电流,不需要二极管。但电压电阻和二极管还是少不了ptc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想說的是壓敏電阻吧?熱敏電阻是在有探測溫度上用的!

他说的是ptc

网友:
看看如何,似乎很便宜,也去看看

网友:
看电压不是美国,就是加拿大啊,握手。

网友:
把性价比提高到无上限,把安全性搞到无下限!做产品的悲伤!

网友D:
主控大概率是杭州晶华的SD7830/SD7835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电流,不需要二极管。但电压电阻和二极管还是少不了ptc的

这是傻瓜式的万用表没有各档位自动识别的所以就不用保护,再说了也烧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控大概率是杭州晶华的SD7830/SD7835系列。

好像不是,这款是自动识别档位傻瓜式的表。

网友:
细看居然还有上指针,是指示功能选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