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BAZZ VGTBOX 植物生长灯再拆解

楼主(2023-04-22):
原来拆过这个灯,没打开电路部分,这几天突然就不亮了,深度拆解吧

整体外观

底部铭牌

开壳,内部电路部分,插电灯不亮,测得短路,

这个芯片短路,型号PUT N3006 KG5AC
没查到是什么东西
奇怪的是直接把灯板接电源上也不能完全点亮,亮度非常低,这个驱动板肯定有恒流功能,为什么直接电源驱动不能全亮呢?

网友:
应该是驱动坏了

网友A:
植物生长灯?这是个伪科学的产物吗?

网友:
植物生长灯,第一次见

网友:
有电感,应该是升压了,不见得是恒流

网友:
这个板子经历了什么,又脏又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植物生长灯?这是个伪科学的产物吗?

不是,现在很多大棚和植物工厂都是用生长灯24小时照快速生产。
之前很多出口到美国的植物灯都用来种“weed”了

网友:
一般不是高山的植物,据说对什么灯照要求都不高,日光灯和普通led灯管完全可以满足其生长需求,只要光强到位,似乎不需要所谓的植物生长灯。

网友:
看壳子里面挺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