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测试一款假的一拖二U段无线话筒,频率显示是假的

楼主(2023-04-22):
频率显示是假的,且不是真实频率。塑料模具通用,圈中可见芯片型号KT102T。我标230这个测试正常,252这个有杂音,通用接收机250-260多个频点可收到信号。24c02频点数据一致,其它略有区别,研究一晚上没找到频点数据规律。

网友:
好像是舞台用的。

网友A:
看起来做工很复杂啊,居然是假的!神奇的国度。

网友:
假的?买的测试不出来

网友:
假货无处不在

网友B:
楼主很专业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做工很复杂啊,居然是假的!神奇的国度。

V段冒充U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专业哬

水平不行时间来凑

网友:
高清大图,挺专业的,赞,我也有一个这样的,就是插在喇叭上发出的声音很小,没有声音按钮,不知是麦克风坏了还是哪个带尾巴的接收器问题?。谢谢

网友:
接收器很小啊

网友:
楼主的设备很专业啊

网友:
不是有测频率的工具吗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一个很成熟的无线芯片技术,主要是那个显示屏太假了,前几天也是刚拆了一个,低价产品,不可能是舞台用的。

网友:
请教下,可以修改话筒频率吗?

网友C:
这一看就高大上嗨!

哪看出来是假的?!

网友:
楼主很专业,没专业设备测不出来

网友:
这个假造的还挺高端的

网友:
粗看觉得很高档,可惜屏幕居然是假的

网友:
现在这个社会怎么了啊,什么都有假的,连老爸都有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一看就高大上嗨!

哪看出来是假的?!

显示屏是张背光贴纸,按钮调节不动,断电一直有字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