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半夜发出恐怖笑声,原来是CheatEngine变速齿轮软件惹的祸

楼主(2023-04-22):
如果有开启此工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个男人发出的恐怖笑声,差点被吓尿。查了很久,还以为是电脑中毒了,用杀毒软件扫了一遍又没发现病毒。

网友:
用修改器的代价

网友:
提醒你,该关机了,不要浪费电了。

网友:
习惯就好了

网友A:
好奇这种软件有什么用途?很久很久以前用过一个也是叫变速齿轮的工具跑鲁大师,不知作用是否一样的呢?

网友:
单机游戏无敌修改器,用过

网友:
电脑半夜发出恐怖笑声,这么吓人。

网友:
瑞星小狮子
QQ等软件提示音

网友:
没听说过,开了也没这现象

网友:
打了兴奋剂 电脑能不笑吗

网友:
还好是男人发出的恐怖笑声……

网友:
还有这种特异功能,赶快收藏

网友:
哈哈哈哈,把音响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奇这种软件有什么用途?很久很久以前用过一个也是叫变速齿轮的工具跑鲁大师,不知作用是否一样的呢? ...

最近都是用于加速渣度盘下载的...

网友:
用这种办法 加速 已经无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都是用于加速渣度盘下载的...

还可以这样用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此类问题,最后还是以卸载结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这种软件有什么用途?很久很久以前用过一个也是叫变速齿轮的工具跑鲁大师,不知作用是否一样的呢? ...

当年用变速齿轮和同学一起连CS

网友:
这个软件还是第一次知道,学习了。

网友:
两个自动执行的 lua 脚本,很好找,删了就好了,再安装目录下找到“autorun”文件夹,它俩
eatme.lua
soundextension.l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