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个水草灯的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3-04-22):
最近水草灯亮度减弱了,还频闪
有两组灯珠,切换了一下过一会还是这样,所以判定不是灯条问题,是电源适配器的事

这个是开关,可以控制两组灯珠,并不是一个开关控制一组,控制逻辑挺奇妙的,不知道为啥。
下面是电源适配器

电源适配器输出电流还不小,没有螺丝,旁边有缝隙,看起来需要翘了

撬开后的样子,只是粘的,很好撬开,以为有扣呢,还斜着翘着,把外壳翘坏了。
通过观察,有两个电容鼓包了。

其他电容没事

这个应该是保险吧

还有一些其他照片

没有合适的电容,回头淘宝买几个换上试试
那个再请教一下,这个电容是不是不用一模一样的,电压和容量差不多换上就行呀,
这样的话我就不用买了,我不太懂,谢谢大神解答^^
最后谢谢观看

网友:
找不到一样的就找耐压高点的,给灯供电没啥要求,电容容量低一点也没影响,如果空间大,找耐压高,容量大的装上

网友:
这电源做工很不错呀

网友:
没看清25v680uf那两个?

网友:
电压不能比以前的低,体积能放下的话,容量大点没关系。

网友:
胶多的电源质量都好

网友A:
电压和容量都是可高不可低,当然也别大太多,不然也可能出问题

网友:
拆过好几个坏的电源适配器,基本上都是电容鼓包,主要还是散热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和容量都是可高不可低,当然也别大太多,不然也可能出问题

容量太大 比如400V那个, 会不会一上电, 前端保险都烧了, 短路充电时间太长

网友:
不错啊  难得还有喜欢鱼鱼的兄弟   我也养了好几缸

网友:
这个做工可以了

网友:
前面的照片怎么这么朦胧

网友:
水草灯还是不错的

网友:
功率不大啊好用么

网友:
耐压肯定得不小于原电容,至于容量能大则大,只要体积能放得下

网友:
感觉现在的电解电容好像都不怎么耐用,常温下正常负荷都容易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容量太大 比如400V那个, 会不会一上电, 前端保险都烧了, 短路充电时间太长

不会的,你换大一倍容量也不会烧保险,能达到通电瞬间烧保险的容量,这电源的壳子也装不下了

网友:
这个做工还可以呀

网友:
质量还不错,换了电容就好了吧。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正规厂家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