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想问下这个电阻是多大

楼主(2023-04-22):
不怎么懂,想问下这个色环电阻是多少

网友A:
0.36 欧,3.6欧,是电源上的吗?

网友:
0.56银的倍数是0.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0.36 欧,3.6欧,是电源上的吗?

嗯,是电源上点,是3.6还是360欧

网友:
0.46Ω,1棕,2红,3橙,4黄,5绿,6蓝,7紫,8灰,9白,0黑!

网友B:
0.47Ω,电阻没有0.4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0.47Ω,电阻没有0.46的

不一定,你要是达到一定数量可以去厂家定制你指定数值电阻

网友:
很可能0.47欧。

网友:
应该是0.46Ω

网友:
0.46Ω或者4.6Ω后面的看不太清楚

网友:
高手云集啊,

网友:
同意0.47欧姆,应该是开关电源的检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0.47Ω,电阻没有0.46的

0.47Ω.与046Ω使用中没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什么软件

网友:
只剩前后两环,中间没有的坏色环电阻有没可能找出来?
能否通过电阻形状大小进行匹配?

网友:
黄蓝银吧,有点考验颜色识别了

网友:
0.47 欧,你的手机相机功能有偏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