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JINGCE JC1102CA示波器拆解 维修不能同步故障

楼主(2023-04-22):
因为最近玩高频焊台,一直炸管,但维修毫无头绪,手段有限,于是乎在黄鱼购得一台二手示波器,卖家说只是不能同步,屏幕玻璃烂了,其他的正常!好吧,就是它了!到手后的确如此,那就修吧,拆机过程略过,看图:

先测电源,发现-15v和8v电压偏低,只有-13.67v,7.09v。几乎把所有滤波电容换了一遍,甚至换了Lm317L,电压仍然低,最后把整流二极管换了,才正常!

后来装机发现通道①的水平基准线随调输入电压大小而变动,与实际中线差10伏左右,显示电压值也差得远,但幅度正常,只是位置偏移而已,而通道②却正常。

后来经检查发现通道①的第一个5脚运放(丝印HkJ)发热严重,怀疑损坏了,从外触发通道调换了一个运放来焊好,基线终于回归正常了!

后来自己又乱搞一通,发现又不能同步了,经查是U307运放TL072④脚虚焊造成。通电后自检也是能自检了!下面这些图是自己为了修好它前做的一些功课:

终于在2023.4.22晚上搞定了!开心!

网友:
功底这样深厚,不像没有示波器用的人啊!

网友:
如果再把屏幕玻璃换了就完美了。

网友A:
牛的。下次修好焊台再去发个贴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高手

多少钱收的呀,有点坎坷呀!我卖了两台都是偏光膜老化,换了偏光膜就好了,大半天搞定。

网友:
修示波器的都是高手

网友:
价格应该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的。下次修好焊台再去发个贴学习一下

早已修好了,是mcu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收的呀,有点坎坷呀!我卖了两台都是偏光膜老化,换了偏光膜就好了,大半天搞定。 ...

不便宜,二百五

网友:
会修示波器的是高手啊

网友:
不错,有两把刷子

网友:
会修示波器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
功底深厚,高手

网友D:
高手,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手,鉴定完毕

过奖!小白一个!

网友:
高手居然没有装备

网友(2024-06-15):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收的呀,有点坎坷呀!我卖了两台都是偏光膜老化,换了偏光膜就好了,大半天搞定。 ...

偏光膜怎么换,手头也有一个精测JC1102CA的彩色示波器液晶屏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