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电烙铁增加简易调温,力求简洁美观

楼主(2023-04-22):
    手头的35W内热式电烙铁常因温度过高而导致烙铁头氧化,不得不采用砂纸或锉刀大法,导致烙铁头消耗过快。为了便于使用,决定仿照电热毯的简易调温电路,给电烙铁加一个两档温度调节。
    首先挑选一个尺寸合适的电源插头(市售有带开关的插头,但外形尺寸稍大,会挤占到相邻插头的位置):

    拔出插头的接地脚,并在塑料外壳上开挖调温开关的安装孔:

    测试调温开关的安装效果,感觉还不错:

    下面是两档调温电路:

    焊接调温电路,并组装插头外壳:

    上电测试,工作正常(LED亮时电烙铁为半功率,LED灭时电烙铁为全功率):

网友A:
总觉得这么小空间里搞这么复杂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觉得这么小空间里搞这么复杂不安全...

某宝大量售卖的AC/DC微型电源模块,如果你看到实物,你会发现其PCB上的高压走线间距比这个危险多了

网友:
这里带开关的

网友B:
如果只是这两个元件,直接在手柄上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楼上好久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这两个元件,直接在手柄上就可以搞定了。

手柄安装开关不方便。

网友:
不错,随手几个小元件解决问题

网友:
我的整个微动开关装手柄里……

网友:
相同的人还在用老式烙铁

网友C: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可控硅调压器?

网友:
安装在手柄里面更好点,插头上有时候太远了不方便,都能碰到插头了干脆拔电

网友:
上世纪90年代我是在烙铁手柄这里安装了一个按钮和二极管,平时都是通过二极管来降低温度,等要用时按住按钮一会儿就能全功率使用了。现在有了其他焊台了,就不用这个了。

网友:
以前在《电子报》上看到过,使用水银开关控制更灵活

网友:
这插头空间也可以,搭棚的话可以塞下可控硅调温电路,找小一点的电位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可控硅调压器?

我是用86盒子的电风扇调速器无极调温

网友:
没地线插脚,有些插座插不进去

网友:
烙铁线够老的

网友:
天啊,这把烙铁跟我30年前的一模一样,连花皮线都一样。

当年我调温都用电热毯调温开关。

后来到苏州了,就开始买黄花恒温烙铁,之后开店了,就买了936焊台了,然后快客203H,后来不开店了,就换T12了。

网友:
这么小功率电烙铁火力全开还不够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