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螺丝批 批头大家有啥推荐的?

楼主(2023-04-22):
仍记当年网购了个写字台,然后用附送的螺丝刀拧了一下午,手上起了好几个泡。

后来买了玩具电动螺丝刀,可是随机带的一个头子因为自己开始不明白要调扭矩(?),所以弄得十字花变圆头了。
想知道批头哪种是质量好价格又不贵的——我是实用主义者(大家看破不说破啊)。

网友:
批头是不是要那种传说中的S2的才好用?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绿林“”这个牌子的,比较皮实耐造,关键是性价比高(你懂的)。

网友:
批头损耗品 别想着一步到位,当损耗品买就对了

工厂耐用全因为定扭工具加上合适批头对应合适人员 固定人员单一重复场合

网友:
世达牌子够大了吧。
批头偏心。
国产的便宜货只能勉强用大批头PH2以上的,即使误差大也能扭。PH0是完全不能用。

网友:
咱穷人买不起好的,我一直在用少威的,还行,比那啥派啥林的好用

网友A:
买论坛的坦克工具试试啦。人家有厂的。

网友B:
绿林、朴派等等s2的用红包免费薅羊毛,坏了就扔

网友:
据说S2合金钢可以?

网友:
s2说的是材质,也有人数说s2和crv一样不过是不同国家称呼不同。不管是啥,材料就是白面,最后的面点好吃不好吃,和加工手艺有巨大关系。

网友C:
海鲜市场的米沃奇和得伟都行

网友:
批头是损耗品,记得多买几把,还有拧不同规格的螺丝得用不同的批头,不然容易拧坏批头。

网友:
前几天买了一盒田岛Tajima的

网友:
这种东西不用迷信太大牌子,但材质不要太差的,CRV或者S2的其实都还可以,楼上说的TB红包那种买过几次也还算比较好。另外就是使用时候一定要螺丝和批头匹配,特别是批头小,且螺丝材质软,容易把螺丝搞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林、朴派等等s2的用红包免费薅羊毛,坏了就扔

看来你没少在淘T薅羊毛

网友:
国产的浦派不错。

绿林的就算啦,做工粗糙,边沿毛刺,硬度还一般。我怀疑现在的绿林是找江浙很多小厂家代工的,因为偶尔买到的品质又不错。以前的绿林还行,现在越来越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论坛的坦克工具试试啦。人家有厂的。

我买有坦克的组合螺丝刀,他的批头确实不错!做工规整,耐冲击、硬度够。

楼主:
大家有没有自己买过的觉得还靠谱的购买链接推荐?把大家的推荐进tb查了下,花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海鲜市场的米沃奇和得伟都行

正解  ……

网友:
消耗品,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