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自制隔断显示器升降支架

楼主(2023-04-22):
用原装支架后面的接口改装

网友:
不如在桌面上掏个洞,装个架子、
这个感觉很危险

网友:
制作得不错,制作过程也会有意思,如果有时间也会选择自制

网友A:
一个点固定不会稳,可能需要再增加一个

网友B:
那个焊接点是不是不太牢固啊?

网友C:
你这工钱,够买几个支架了吧。

网友D:
还不如桌面支架美观

网友E:
成品后喷喷漆吧

网友:
可以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点固定不会稳,可能需要再增加一个

显示器不到5斤重,强度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成品后喷喷漆吧

今天下大雨没发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不如桌面支架美观

挂起来就看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焊接点是不是不太牢固啊?

挂二十斤没有问题

网友F:
万能手啊,炉子不玩了,开始倒腾显示器升降支架了。

网友:
两个显示器的重量都没问题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万能手啊,炉子不玩了,开始倒腾显示器升降支架了。

刚好有需求所以就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工钱,够买几个支架了吧。

看你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不如桌面支架美观

你看我下面一贴的效果图

网友:
安放在玻璃上,完全不担心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