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线吸尘器电路板mos管通电就烧,求助查找故障源

楼主(2023-04-22):
无线吸尘器的故障是接上电池不用按动开关,主电机(有刷电机)就转,且吸力档位无法切换。拆开发现电池充放保护跟双档吸力切换功能都在一个电源板上,且有腐蚀。心里对锂电池犯怵,怕短路,先把电池拆掉。从板子上看,电源正极跟电机正极是直通的,电池负极跟电机负极之间只有一个mos管和一个电容,说明这里有短路。挑简单的先拆了电容,结果不小心把一个脚弄掉了一小块,二极管档测量并不通。这时在板测量mos管DS两脚之间确实已经是通的,拆下。又仔细查了一遍,一个丝印为K7K的三腿元件和一个丝印RS1M的二极管都腐蚀缺脚了,拆下。3个坏的元件按原型号买新的回来装上。因为拆掉的电容无标识,不知道是多大的,虽然让我弄掉一块,索性也就这样装回了。不敢接电池,怕短路。电池包是6串的,没找到合适的电源,直接从19v笔记本适配器上接了正负到电路板的B+和B-。结果电机又自动转了(可能电压低,带不起来,电机转动一顿一顿的,适配器上的指示灯也相应的一闪一闪)。手摸更换过的mos管已有些发热,不知是哪里的问题又烧了mos。
我对电路原理不在行,只是喜欢鼓捣。请各位师傅帮忙找找故障源。谢谢。
补充一个细节,我更换mos管后,并不是先给电路板接电,然后再接电机,而是先把电机跟电路板接好,然后再给电路板供的电。不知道这个操作顺序是否会引起mos管的损坏。再有就是mos管旁边的贴片电容不完整,不知道是好是坏。如果是坏的,是否会引起mos管损坏?请各位师傅帮忙判断下这里用的是多大的电容。感谢。

↓电池包刚拆开的样子

↓有明显的灰尘和锈蚀痕迹

网友:
这没电路图,难度不小。

网友A:
可能是电路腐蚀后漏电,MOS管驱动电压不足,导致工作在线性区而不正常发热。G极电压应该在十伏以上才正常。

网友B:
先把板子洗干净看看腐蚀情况

网友C:
电路腐蚀范围不小,不清理干净,相关元件漏电的可能性很大,这是造成MOS工作不正常的主要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路腐蚀后漏电,MOS管驱动电压不足,导致工作在线性区而不正常发热。G极电压应该在十伏以上才正常。 ...

电源+与电机+是直连的,电源-与电机-之间就隔了一个mos管。我理解mos管在这里就是通过电压控制电流导通。电池包本是6串锂电,我接的电源才19v,比电池包电压低,而且电流应该也不会特别大,为何DS两脚会短路呢,这点我没想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板子洗干净看看腐蚀情况

我是洗干净后才更换的三个元件,其它元件也用放大镜挨个看过,没有缺脚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腐蚀范围不小,不清理干净,相关元件漏电的可能性很大,这是造成MOS工作不正常的主要原因。 ...

现在不是mos管工作不正常,而是通电就直接坏了
电源+与电机+是直连的,电源-与电机-之间就隔了一个mos管。我理解mos管在这里就是通过电压控制电流导通。电池包本是6串锂电,我接的电源才19v,比电池包电压低,而且电流应该也不会特别大,为何DS两脚会短路呢,这点我没想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与电机+是直连的,电源-与电机-之间就隔了一个mos管。我理解mos管在这里就是通过电压控制电流导通。 ...

G极电压量了没?多少伏?MOS管到底是短路还是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G极电压量了没?多少伏?MOS管到底是短路还是导通?

G极电压未测量,二极管档在DS两脚之间正反测量都是蜂鸣状态,示数为0,或许正确叫法是导通?这是在断电后测得的上述结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G极电压未测量,二极管档在DS两脚之间正反测量都是蜂鸣状态,示数为0,或许正确叫法是导通?这是在断电后 ...

G极电压不足,会导致MOS管不完全导通,就会发热严重,然后烧管

网友:
热成像用上

楼主:
我哪儿有这高级家伙事儿
我就是一电子小白,喜欢瞎鼓捣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G极电压不足,会导致MOS管不完全导通,就会发热严重,然后烧管

当时换了新的mos管后第一次通电,电机是瞬间就转了,也就是说mos管是瞬间坏掉的,而且发热不大,一点点温热,且仅这次有发热现象。

图中红圈的电容有一脚在第一次拆除时断了一块,为了判断是不是DS直通了,电容已经再次拆除,在缺少电容的状态下,接入19v,GS和GD之间电压都是0。103电阻和WL二极管是并联在GS极上的,二极管档表笔正反测量WL两端都有0.6-0.7v的读数,请问这是二极管坏了,还是mos管的特性产生的读数呢?如果是二极管坏了,核心故障会不会在这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G极电压量了没?多少伏?MOS管到底是短路还是导通?

请移步看下14楼,昨晚测了下,GS和GD之间都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G极电压未测量,二极管档在DS两脚之间正反测量都是蜂鸣状态,示数为0,或许正确叫法是导通?这是在断电后 ...

这是击穿了吧

楼主:
我也不知道专业术语应该怎么说,反正就是mos管挂了,DS极处于直通状态了。需要找到造成此结果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专业术语应该怎么说,反正就是mos管挂了,DS极处于直通状态了。需要找到造成此结果的原因。 ...

随便找个管子换上先试试。如果好了。再换相匹配的型号,注意MOS压降要小于0.1伏,压降太大可能又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管子换上先试试。如果好了。再换相匹配的型号,注意MOS压降要小于0.1伏,压降太大可能又会烧。 ...

已经换过一次原型号mos管了,一通电就坏了,所以才来发帖求助。我不知道跟旁边那个电容让我弄掉了一块儿有没有关系,也许这个电容已经坏了,不知道是多大的,我也没法替换。再有就是19v会不会电压太低,这个有没有关系?Vgs和Vgd都是0,这个也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换过一次原型号mos管了,一通电就坏了,所以才来发帖求助。我不知道跟旁边那个电容让我弄掉了一块儿 ...

直流电容电容应该没关系,但为什么会烧,我也不好猜,毕竟电路不在我手上,无法仔细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