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USB灯

楼主(2023-04-22):
捡了一个非常漂亮的USB灯

不通电

拆开灯头,有个小麦克风

电没进来

稍微用力,USB头掉了

抽出铁软管外面的塑料套管

线抽不动,尾部灌了胶

胶冒出来了

抽出线正常点亮。
语音指令:开灯,关灯,亮一点,暗一点,变颜色。
3档亮度,调不动了会闪一下。

怎么把线装回去,还是把软管拆了,想了几天......

加热管尾,用铁丝把胶彻底搞干净

插入细铜丝,焊接把线拖过来。

成功拖出

需要一个固定管子的外壳,3D打印?灯才5元包邮呢!

总结:设计缺陷,软管没有固定,USB头旋转断线,通病。

USB头没用了,拆解回收。

网友:
灯不错,语音控制的,还好玩。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这灯。

网友:
有高技术加持,不错

网友A:
哈哈,同款灯,下载菜鸟裹裹送的,原来还有变颜色这个指令

网友:
还能变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同款灯,下载菜鸟裹裹送的,原来还有变颜色这个指令

其实就是白光和黄光,没别的颜色

网友:
这个金属软管里面不应该注胶,这样反而会拉伸引线,缩短引线的使用寿命,而且也会给修理带来麻烦。

网友:
两头的线留长点

网友:
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买了,语音控制灵敏度不行,就算普通话标准,离1米远以上就得大声说话了,大晚上的那么大声音就失去语音控制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