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说说电焊用的自动变光面罩

楼主(2023-04-22):
前两年买了俩自动变光面罩,当时用着还可以吧,后来放了两年,最近拿出来用,老是焊条离开后忽闪忽闪亮不起来,拆开是这样的=当时没拍照,找个视频借的图

这电路也太复杂了吧,耗电大,我觉得简单弄个电压检测装置,例如MOS管或TL432电路,起弧时光电池电压达到一定强度液晶自动偏转就行了

网友:
我记得高级面罩不是感应的,是线控的。感应的我也有,有俩,买的一个,买焊机送的一个,买的那个感觉好一点,送的那个闪,还费电,用外挂电池后扔哪里了至今还没找到

网友:
我只见过物理面罩

网友:
我用过 ,感觉好用

网友:
仔细看看,那块电路板可能根本 没在起作用。
电焊时面罩前很亮,太阳能电池输出 电圧,液晶板变色,就这么简单。创意就是财富啊。

网友:
要允许技术不成熟

网友:
这东东有用啊?涨姿势了……

网友:
30年多前我玩过电焊,不是专业的那种,就是试着玩玩的,当时单位在安装电梯,我是负责陪同的,当时安装师傅说让我体验体验....

网友A:
找个小软包,换掉那块电池就会好了,久了,电池不好了。
话说这玩意用起来那是非常好用,但容易依赖,用久了后没这玩意根本不敢电焊。一焊就容易打眼,所以我感觉这面罩是个害人东西

网友:
物理面罩 原始安全又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小软包,换掉那块电池就会好了,久了,电池不好了。
话说这玩意用起来那是非常好用,但容易依赖,用久 ...

应该庆幸才是,呵护你眼睛,到第二天也不会疼。

网友:
我学电焊就用这种面罩

网友:
高科技的产品。

网友B:
有点像液晶屏的电路

网友:
用过的都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液晶屏的电路

就是液晶屏的原理。

网友:
应该电池没电了,好些的是换电池的。而且看样子上面太阳能板是假的,这样电池费的更快。。

网友:
电焊虽然只是偶尔玩玩,不得不说自动变光面罩真的好用

网友:
换电池吧,一般来说有效果

网友:
我见过的就没有电池,就是太阳能板发电给屏驱动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