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牧田电池并更换电芯

楼主(2023-04-22):
客户送来两个牡田电池,问题是不充电,拆解后发现电池进水并且电芯0电压,垃圾电芯没必要尝试修复,直接更换未循环比克电芯,2并5串,5.2Ah。两个电池外壳看起来像原装的,但里面是两种板子,而且没有检测线,好奇怪。当然,我没接触过原装牡田电池

测试焊接效果

效果不错,居然还把原厂镍片拉掉了

上次简易固定架用上了

给板子清洗下

破损的外壳用胶水黏合下

搞定

网友A:
都不是牧田原装电池。。原装电池有保护。。拆掉换电池,原装充电器就不能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是牧田原装电池。。原装电池有保护。。拆掉换电池,原装充电器就不能充电了
...

外壳把我唬了一下,拆开就不像那么回事了。

网友:
没有一个是原装的!
并且是仿的很不上路的!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是很好

网友:
不错,新电池来源是个问题

网友B:
现在鸡的很,用锂电的都加密保护,原厂的都不给你换电芯。

网友:
比克电芯划多钱一节呢。

网友:
是山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不是牧田原装电池。。原装电池有保护。。拆掉换电池,原装充电器就不能充电了
...

原装的也就是山寨的。

网友:
比克是大厂。

网友:
新换的电芯不 错

网友:
不像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鸡的很,用锂电的都加密保护,原厂的都不给你换电芯。

几年前在上海,见过不少修笔记本原装电池组,早就会找焊点,不能让保护板掉电压。给笔记本自带,临时电池,新电池都充满,焊接好临时电池,把主电池都换新的,去除临时电池装回。

网友:
垃圾电芯就有可能是仿的,外壳现在是以假乱真

网友:
是不是壳子是原装,保护板肯定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