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断链引发的黑胶体对比

楼主(2023-04-22):
以前陆续买过几个金属壳优盘,里面是黑胶体芯,今天偶然拿出来发现链子一扯就断了,

前几天有位坛友让推荐一下黑胶体,这个……真的不推荐

索性拆出来对比一下几个黑胶体,外观大同小异,主控分别有芯邦、建荣、一芯,读写速度也是大同小异,建荣的好像稍微好那么一点

这种优盘特别容易丢失,黑胶体芯也容易脱落丢失,使用也容易接触不良中途掉盘

嗯,就是这样

网友:
这种U盘很渣,暂时性移动文件还凑合

网友:
还是到品牌专卖店买好,数据没有了那是坏心情。

网友:
鱼目混杂,还是在实体店购买比较可靠。

网友:
别买黑胶体的盘

网友:
是怎么诞生的呢

网友:
不知道渣士顿的黑胶怎么样?

网友A:
我有一个类似这样的,想拆里面的黑胶体,但是插在里面比较紧,怎么容易拆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类似这样的,想拆里面的黑胶体,但是插在里面比较紧,怎么容易拆出来? ...

回形针先弄直一截,头部弯一个小钩,就可以钩出来。还可以用一截胶带,剪成比它的口稍窄一点的条状,塞一截进去,粘住黑胶片,往外拉,很容易出来。这样你就知道,固定太不牢靠了,最好是点胶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形针先弄直一截,头部弯一个小钩,就可以钩出来。还可以用一截胶带,剪成比它的口稍窄一点的条状,塞一 ...

明白,谢谢回复

网友:
这种黑胶盘买过几个没用多久都坏了。

网友B:
黑胶盘唯一的好处,防水

网友:
U盘还是要买正规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胶盘唯一的好处,防水

不怕洗衣机,呵呵

网友:
反正我是不喜欢黑胶盘,优点可能就只有防水跟体积小了,别的全是缺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黑胶盘唯一的好处,防水

不,我妹子扔我一个,泡过水,不识别,有婚纱照,想让我捞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我妹子扔我一个,泡过水,不识别,有婚纱照,想让我捞数据。。。。。。 ...

这种要先暴晒几天,彻底干燥后,也许就识别了,黑胶体的都是内置时钟电路,泡水受潮可能造成不起振,如果是洗涤剂泡过,还要清水里彻底清洗,最好超声波洗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要先暴晒几天,彻底干燥后,也许就识别了,黑胶体的都是内置时钟电路,泡水受潮可能造成不起振,如果 ...

晒过,还用热风枪慢烤过,都不识别,扔盒子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晒过,还用热风枪慢烤过,都不识别,扔盒子里了

那可能是洗涤剂污染了,导电。或者内部pcb、邦定线腐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我妹子扔我一个,泡过水,不识别,有婚纱照,想让我捞数据。。。。。。 ...

婚纱照没了,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