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8块钱收个美的电磁炉铜线发热盘,再次折腾电磁炉(补测电流图片)

楼主(2023-04-22):
这两天都在搞这个电磁炉,今天休息跑收购站,运气好第一家就找到了,8元拆内脏。

巧合的是都是2100W,只不过这个很脏的电磁炉发热盘是铜线且盘直径大许多。
我的原则是改时该切就切,该割就割,一阵工夫搞好后试机正常,感觉烧水更快些,
上图片了。
这2100W的电流8A多。
同测两1600W老古董电磁炉,电流6A多点。

网友:
不错,铜线盘的

网友:
手里有台美的电磁炉,电流互感器烧了,不知道变比,无法匹配。

网友:
铜线盘的效率高,现在铜线是可遇不可求

网友:
竟然用涡轮风扇

网友:
我也有台电磁炉低功率是间歇加热的。

网友A:
现在买新的贵的也不一定是铜线盘。

网友:
一劳永逸,这下耐用多了。

网友:
换原装主板才稳定运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买新的贵的也不一定是铜线盘。

现在基本都是铝的了

网友:
10块钱壳子一起要回来现成的

网友:
镀铜的发热盘,买时如何判断?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风扇的。买的时候估计不便宜呀

网友:
我还没修过电磁炉呢

网友:
我家那个美的电磁炉,铜盘。十几年了,换过电源板,风扇,按键换了n次了。发大水淹了几次,质量相当好。

网友:
竟然还能买到铜线盘。纯铜的重手,值钱

网友:
感觉烧水更快些

没有实测换线盘前后的功率,我不信

网友:
修复它不是更加好?

网友:
还能找到铜线盘的电磁炉不 错

网友:
涡轮风扇的那台看上去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