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银灿is903量产工具搜索不到装置

楼主(2023-04-22):
我用银灿is903 316的u盘主控版焊接的三星K9PHGY8U7A ,搜索不到装置,请问怎么解决呢

楼主:
拆除了一颗电阻,能识别了,但是无法擦除?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
可能没焊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除了一颗电阻,能识别了,但是无法擦除?请问怎么回事

是这个板子吗?贴4ce和8ce有两个跳线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板子吗?贴4ce和8ce有两个跳线不一样

不是你的这款板子,是我的这种

楼主:
找到了,明天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了,明天试试

8ce的颗粒跳R81 R83,照着这个跳就行。

再有问题可能就是焊接问题了。这个颗粒品质没有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ce的颗粒跳R81 R83,照着这个跳就行。

再有问题可能就是焊接问题了。这个颗粒品质没有差的 ...

谢谢你的方案,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