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TF卡存放文件久了读取慢是?

楼主(2023-04-22):
漏电?昨天翻出个几块钱的插手机都读卡器试了一下速度,无意义发现手机里内存卡存的视频读取非常慢,应该存了2年了放进去就没管也没有读取过。另外一个手机里的文件不确定时间应该没有存放这么长时间没有对比性,不过那个99元的64G卡都8年了。这个就取速度正常。
几个G的文件后期读取只有1兆左右的速度从内存卡复制到手机内置储存花了几个小时!而把复制出来的文件重命名再复制到内存卡,此时写入速度正常,再次读取出来也正常,去复制原来那个旧文件速度依然很低,看来是存放过久了。网上搜了半天也没看到有人说类似的情况。

今天读卡器到了,把这内存卡拿出来到电脑试试,一看是以前19远买的64G廉价夏科,难怪!
到电脑能复现这种情况。最后,给手机每张TF卡都拷贝了一个视频标注了日期,准备若干时间后看谁正常谁不正常。

楼主:
对了这个3.0读卡器在2.0口读写功耗在0.55瓦左右,待机0.3瓦。无关乎速度。这个表头电流分辨率为10毫安。3.0口没条件测试功耗。
试了几个牛屎读卡器统统0.2瓦。
这种牛屎读卡器,我昨天试了3个手机和2个平板。速度不一。最快的时候读写都有20多兆,怕es文件浏览器显示不准确,我特意用秒表掐时间并计算实际速度的。由于我几个手机都是千元廉价货没有usb3.0,所以我插上固态硬盘到手机都的速度都只有30兆。而这个几元钱的读卡器最快时候都能25左右

网友A:
小姐姐还是要用机械硬盘来存比较好

网友:
跟卡应该没关系吧?是不是读卡器或者手机时间长了性能下降?

网友:
flash芯片漏电,主控启动最大ecc纠错,所以读速慢,重新写入再读取,cell里电荷是准确的,当然快了。显然是tlc甚至qlc这种情况多见。这就是俗称的数据蒸发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早期的夏科 后来的全是U1卡 喷的标是U3可背面激光丝印是U1 夏科早期的真U3卡我只有一张 重要数据还是存闪迪白卡上

网友:
冷数据是这样的,tlc和qlc的都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姐姐还是要用机械硬盘来存比较好

看到这句话笑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