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机械硬盘更换线路板是否需要更换BIOS

楼主(2023-04-22):
机械硬盘更换线路板,其固件和线路板型号一样,是否还需要更换BIOS

网友:
试试呗,多数情况下需要,少数情况下不用...

网友:
我换过俩 都需要 换也很简单 烙铁就很轻松拆换

网友:
很久(有15年吧)前换过,同一批,直接换板识别正常

网友:
如果原硬盘资料和分区需要保留必须换芯片

网友:
换BIOS比较好,里面存有合适这个硬盘的工作参数,不换可能坏的可能性会大些

网友:
必须更换的!

网友:
必须要换的。

网友:
百分百需要更换,如果不换接上去敲盘坏完,再换也没用啦。

网友:
沒玩過這個,樓上都是高手

网友:
要换的,用风枪就几分钟的事啊

网友:
特别古老的不用

网友:
换过几次,都需要换的,不换都不行。

网友:
大家都说换,那就要换

网友:
正常都是把原bios焊回去

网友:
8脚芯片,不难换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不需要的吧

网友:
希捷西数必须换,三星可以不换

网友:
应该是要换的

网友:
必须换,不换的话只认盘不识别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