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修GTCoupe(机器酷搏)M7双模游戏手柄

楼主(2023-04-22):
交易区的清仓货,价格不高,买来尝鲜,卖家明盘电池报废,送电池,到手拆机换电池,顺便看看内部结构
GTCoupe(机器酷搏),是深圳市塔塔米科技有限公司针对国际市场推出的游戏外设品牌,产品多达八十多个型号,涉及手柄、方向盘、摇杆等PC和TV类外设,以及PSP周边、GBA周边、NDS周边等TV类外设。

正面,送的线材估计是后配的,比较短,microusb接口

反面,没有贴产品铭牌,估计是尾货或者是甩单货

十字螺丝4颗,少量卡扣,可以无损拆机,有一说一,外壳做工还行,平滑无毛刺,橡胶无老化粘手,可以看到采用双层电路板设计

拧下下层电路板固定螺丝。即可更换电池,电池用双面胶固定在底壳上,已经怀孕

可以看到电池采用插头连接,方便更换,新旧电池对比

既然旧电池报废,顺便拆开看看保护板

保护板另一面

肩键和扳机键采用模块化设计,通过印刷排线与主板连接

这个肩键+扳机键模块有必要进一步说说

肩键是平底导电橡胶,按下直通,扳机键是圆底,经上机测试,扳机键从轻到重不同压力下,可以实现线性控制的效果,可能是利用了圆底导电橡胶的受压变形原理

双层电路板,上层是方向十字键和发射按键,功能相对较少,采用插针与下层电路板连接,有十字螺丝固定

摇杆特写

摇杆按压键独立开关,类似鼠标中键的下压开关结构

RDA5876蓝牙芯片,蓝牙2.1+EDR,蓝牙模式时连接设备

主控牛屎,挺圆润的

上层电路板的丝印

我的电脑是win10,不需要驱动也能正常识别,为了防止意外,专门找到了驱动安装

有线连接下,默认识别为360外设

硬件属性

有线连接默认360模式,注意那个Z轴,扳机键压下力度不同,Z轴值变化不同

无线模式下,按下手柄中间的大mode键开机,长按关机,长按mode键+X键连接设备,蓝牙模式下配对成功,电脑显示手柄型号M7

蓝牙模式,似乎只能识别为普通游戏手柄,扳机键无法激活

蓝牙模式下的硬件属性

测试用的win10软件市场里的狂野飙车8

有线连接360模式下,可以正常识别,扳机键可用,油门刹车轻重可控

另外,我也测试了mode键+B、A键,似乎是切换到不同的蓝牙外设连接模式(蓝牙键盘、鼠标),时间有限没有进一步测试

总结:20多块就能用上大厂的360兼容手柄,还是很香的

手柄驱动也传上来吧,老系统可能需要装驱动

网友:
唉,越来越没有时间耍游戏了

网友:
电池采用插头连接,更换起来挺方便的。

网友:
多少入手有链接吗

网友:
越来越没有时间耍游戏了

网友:
这种手柄换电池确实方便,不过没时间耍游戏也就羡慕下楼主有时间玩游戏的份了。

网友:
换电池挺方便,我还担心要用烙铁的

网友:
谢谢分享,就是下载链接挺贵的,建议大家百度GTCoupe手柄驱动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
感谢分享,买个试试

网友:
这个可以啊,比那个中兴fun的手柄好,还可以有线连接

网友:
不错不错 挺好的尾货啊
可惜最近出差 电脑玩不了游戏啊

网友A:
我换了送的电池还是不能开机,充电一个多小时拔掉电源还是不能开机,你送的电源有这个问题么?

网友:
有没有换了送的电池也不能开机的啊?

网友B:
pc极品飞车游戏没有震动,win10专业版,安装了驱动,楼主的有震动吗??

网友:
拆完了能做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换了送的电池还是不能开机,充电一个多小时拔掉电源还是不能开机,你送的电源有这个问题么? ...

不插线的蓝牙模式,长按mode键开机。如果有线模式下也不能识别,可能是硬件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极品飞车游戏没有震动,win10专业版,安装了驱动,楼主的有震动吗??

还没有测试PC游戏,最近忙

网友:
我的用手机找不到m7长按中间MODE键灯会一闪一闪过会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