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电子镇流器

楼主(2023-04-22):
无聊拆个电子镇流器看看,品牌是3AAA的两边的接线端子侧面有生产日期,41025076难道是04年的吗壳子是卡扣的直接翘开壳子里面也有生产日期和侧面贴的是能对上的去掉绝缘纸就可以看到本体了,但是全部都打胶了原器件都看不见了,只能知道大概的器件大家将就看看吧PCB板上有品牌标到此就结束了,没能看出来什么因为打了胶,这个是看布有没有色差的标准光源上拆下来的

网友A:
这打了黑胶坏了都没法修。

网友:
这老货做工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
打胶的电子镇流器不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打了黑胶坏了都没法修。

可能用在游泳馆等潮湿环境,避免凝结水珠烧电路。网上有可焊接电路板三防漆,优点维修比灌封容易,缺点高压侧绝缘不够。

网友:
这个品牌不太熟悉,但从接口及所用的元件来看,质量应该不错。下面是EMI电路,这部分大多数低廉产品都省了。所用的元件跟飞利浦、OSRAM差不多,但从铜箔面来看,比这2个大品牌还是差一点。

网友:
这样的坏了就拆掉要点配件

网友:
第一次见灌胶的镇流器,防潮吧又不像,至少PCB底部是裸的,看来是用坏了不想让去你修。

网友:
做工的确不错

网友:
灌了黑胶,啥都没看到!

网友:
电子镇流器还打胶,防吱吱响?

网友:
看上去还是不错的

网友:
灌胶的镇流器应该是防潮吧

网友:
有绝缘纸,竟然打胶,就成一次性的了。

网友:
做工不咋地,比OSRAM、PHILIPS和松下的普通家用电子镇流器差远了。

网友:
鼠标滚轮都差点翻烂了,最后看了个寂寞

网友:
就是不让修而已,防潮想多了

网友:
现在基本不用了!

网友:
不像是防潮。更像是防震或防灰尘造成的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