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恒温即热水龙头

楼主(2023-04-25):
某品牌恒温即热水龙头,故障表现-关闭后数码管偶尔不灭,正常情况是应该灭掉的,怀疑内部进入水汽,这就不能用了,肢解了
功能:冷水-恒温热水

拧掉顶部大螺帽
拆下底盖,已经可以看到有凝结水汽,没有防水胶圈
拆把手,需要把阀芯拆掉才能把内胆拿出来
没有防水胶圈
去除内胆,顶部有凝结水
电控部分
BTA26可控硅 600V 26A
下边是控制板 包胶密封,后边到处凝结水
触点开关,打开水龙头后靠水压触发导通,故障应该就是这里,开关上有凝结水,导致水龙头关闭后触点没有导通,但通过水导通了
PS:一片漆黑,估计是以前没有水汽的时候打火搞的
压力开关
加热器,倒是挺干净,实际上这边水钙还是挺高的
触点 黑乎乎
最后就是温度传感器,应该是个热敏电阻
总结:除了阀芯必不可少的密封圈,其他地方没做任何防水操作,日常使用正常的溅水就会导致水分慢慢渗入,所以坏是注定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至于安全问题,不懂,不总结。

网友A:
总感觉这种即热式水龙头不安全,用电量也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这种即热式水龙头不安全,用电量也比较大。

用电量还好,安全方面就不好说了,但是又不能到处都装燃气热水器,租房又不能改水路,只能用电热

网友:
所以说这种水龙头一年多就坏

网友:
用电的感觉有风险;不知道有没有那种热水器出口的混水阀原理图。

网友:
因功率太大,这种东西一般都用不久

网友:
这种即热式的一般都上3KW以上了吧,大的6KW

网友:
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瑟瑟发抖。。。所不同的是我家厨房那个是不锈钢外壳的。这玩意能不能灌开关电源那种白色硅胶进去,防水绝缘呢?

网友:
我拆修过两个这种电热水龙头,一个是触点烧蚀,一个是进水,估计都是通病。

网友:
还是安个小厨宝安全,小厨宝功率小,防干烧,防电墙

网友:
调温恒温的,高级

网友:
总是觉着这类产品不安全

网友:
成本越来越低,做工越来越差

网友:
我曾经买过一个  用了大概半年吧,坏了。主要是效果不好,温度不够,就得慢放水。

网友:
奥克斯,这么大的品牌都不加密封圈了,这安全也不要了。

网友:
没见过正规的品牌做这个的,估计是怕出事。

那些所谓的大牌aux   tc l konka,,全部都是贴牌的

网友:
用电热壶加暖壶安全些。以前家里用过速热龙头,不加热后拆了。

网友B:
恒温的,还不错。用过不恒温的,水大了温度低,水小了烫手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恒温的,还不错。用过不恒温的,水大了温度低,水小了烫手 。

开始小水流,温度上来再调大

网友:
一直不敢用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