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21v充电器如何改小电流

楼主(2023-04-22):
买了个21v5A的充电器,用来充锂电池,之前用21v1a和21v2a,都能正常充电,并且充满,但是换了5A的这个没充多久就变绿灯了。所以请大神们看一下,改哪个电阻可以降低充电电流。电路板如下图

网友A:
左边散热片后面那个拍不到电阻……

网友B:
是不是截止电压的问题,测一下充满后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截止电压的问题,测一下充满后电压是否正常。

量过,正常。但是那是由于保护板过充保护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散热片后面那个拍不到电阻……

已经上传了,大意了

网友C:
Q1边上的绿色电阻,改大

网友D:
输出整流管旁边的2个大电容旁边的 是限流电阻0.15欧姆,改成0.5或者0.4左右,功率3w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Q1边上的绿色电阻,改大

改了不行,100Ω的直接不工作,闪绿灯。3Ω的不闪绿灯没输出。后来还是换回来0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整流管旁边的2个大电容旁边的 是限流电阻0.15欧姆,改成0.5或者0.4左右,功率3w以上。 ...

那个绿色的大电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不行,100Ω的直接不工作,闪绿灯。3Ω的不闪绿灯没输出。后来还是换回来0Ω的 ...

那个电阻不是零哦。
大约是零点几到一点几

网友E:
找到转灯电流取样电阻,顺着电阻找到运放,测量比较器的另一个输入端电压,这个电压就是翻转基准电压,用这个电压➗取样电阻=充电截止电流,同理V➗截止电流=取样电阻,根据电路分析

网友:
你需要截止电流是多少就用欧姆定律去算就行了

网友F:
最后一张图,那个巨大的二极管下方的绿色电阻,找多一个一样的,与原来的电阻串联,充电电流可减到原来的一半,于此类推,串联的电阻越大,电流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后一张图,那个巨大的二极管下方的绿色电阻,找多一个一样的,与原来的电阻串联,充电电流可减到原来的一 ...

好的,我等下试试

网友(2023-05-24):
也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G:
应该是可以充满电,你电池容量多少,5a的速度比你1a的快5倍啊,就是1a的充电器原来充电5小时,现在5a的可能就充电1小时

网友:
这板子太差了,输入防浪涌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可以充满电,你电池容量多少,5a的速度比你1a的快5倍啊,就是1a的充电器原来充电5小时,现在5a的可能 ...

充不满,很快变绿灯,几十块买的,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到转灯电流取样电阻,顺着电阻找到运放,测量比较器的另一个输入端电压,这个电压就是翻转基准电压,用这 ...

很详细的分解,有基础的应该能明白

网友:
充电电流1.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