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明40V电池电量灯闪烁,怎么搞?

楼主(2023-04-22):
新人小白求助,一个良明电池电芯好的,不能充电,电量灯按一下闪烁怎么搞?只能换保护板吗?

网友A:
是不是电压过低保护了,给电压过低的电池单独充电试试。

网友:
充电激活看看

网友B:
分组测量各个单体看有异常嘛?如果没有,大概率就要换保护板了。

网友C:
电芯电压不平衡的话,保护板保护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压过低保护了,给电压过低的电池单独充电试试。

一串串的测了,有些4.02,有些3.65,怎么差这么大了,现在焊接外线进行单独充到4.02再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组测量各个单体看有异常嘛?如果没有,大概率就要换保护板了。

电芯电压差很大,焊了好几根线进行单独充了,待充好再看看能否正常上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芯电压不平衡的话,保护板保护的可能性比较大

保护板起保护作用还好,就怕板子撂挑子不会修。

楼主:
希望单独充起来保护板是好的。

网友D:
请问这个电池是哪里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电池是哪里的啊?

看电芯是LG 的。

楼主:
让每串电芯都充到了4.02v,然后,还是闪灯,上充电器还是闪灯。是不是只能搞保护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