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又遇合金水龙头

楼主(2023-04-22):
水龙头滴水,换的时候断裂,又是坑人的合金龙头,用反螺纹那种断丝取出器没有用,那个应该是对付本质材料比较好的情况,合金这种和豆腐渣一样,只好用笨办法,锯条锯,小凿子挖,去掉以后螺纹里有锈和以前的水泥,只好下单刚买了一个g1/2的丝锥,清理一下螺纹。
这东西以前想买,觉得没啥用,20来块,最近不到10元包邮,还可以。高端的6542材料的还是20左右。没拍相片,等丝锥到货一起拍图片吧。

网友A:
这个坑,其实还是自己挖的

网友B:
合金龙头,最坑人了,我这几天也在换家里的水龙头和对接头,把之前安装的只要不是不锈钢和铜的,现在全部更换成不锈钢的,有几个铁的对接头取不下来了,今天下午刚下单买了一个断丝取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金龙头,最坑人了,我这几天也在换家里的水龙头和对接头,把之前安装的只要不是不锈钢和铜的,现在全部更 ...

断丝取出器使用场合有限,大概率需要其他工具配合,螺纹修复丝锥最好也先备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坑,其实还是自己挖的

其实批发价20左右就是很不错的东西了,路边店卖4-50,坑人的是路边店十几块的,都是合金,批发价几块钱。

网友C:
6542?有个急救药物好像也叫这个名字呢

网友:
还得是铜的抗造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丝取出器使用场合有限,大概率需要其他工具配合,螺纹修复丝锥最好也先备一个吧。 ...

我现在这个还在正常使用,只是想一次性把它都换了,是外丝的对接头,不需要修复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C:
6542?有个急救药物好像也叫这个名字呢

我也是研究钻头的时候知道的,钻头,丝锥常用的材料有两种,一种是4几几,比较普通常见的是黑色,感觉是拉制的,还有一种6几几,常见的是银白色,磨制的。

网友:
估计是锌合金的

网友D:
号称锌合金的,一般人也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号称锌合金的,一般人也不懂啊

包工包料专用,用一年没问题

网友E:
合金龙头就是坑,应当禁止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合金龙头就是坑,应当禁止生产。

不可能的,只要能挣钱的就会有人生产

网友F:
锌合金水龙头应当禁止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6542?有个急救药物好像也叫这个名字呢

解痉挛性疼痛的,以前胆囊没切掉前常备,结石发作时来一粒止痛,去医院来一针效果更快

网友G:
曾经的质量万里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曾经的质量万里行呢?

质量不好没人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锌合金水龙头应当禁止生产

那得开出美的薪金

网友:
劣质水龙头害死人,千万不能图便宜使用合金水龙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