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一个电脑通过另一个电脑与其他电脑组局域网的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楼主(2023-04-22):
搞了二十来年电脑了,没想到今天给难住了
如下面图所示: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三个电脑都是win10专业版

现在已经搞定了,还是用的之前搞的最简单的方法
本1的无线网卡和有线网卡搞桥接,并手动设置了一个2网段的IP,比如36/24,网关路由器
本3也是手动设置了2网段的IP,比如77/24,网关路由器
(这次做的小心了点,应该是本2和本3都可以使用DHCP客户端获得IP的)
然后重启了本1(有@monkey125老大提出win10这方面可能有点BUG之类)
然后就是本1启动后好久才能ping通路由器,真是愁人,记得当初使用有线网卡的时候这个事情很简单很快的就能搞通的呢,也没用什么重启啊
再然后就是本123都能够使用网上邻居互访了
再就没有然后了,回再再拿几块百兆网卡来吧
谢谢帮提出解决方案的各位老大哥了,奔五小弟有礼了

网友A:
把无线网卡拆出来换一个就好了 现在很便宜

网友B:
搞了二十来年电脑了,没想到今天给难住了

                                                              今天搞翻车了!

                                                                                           检查局域网和无线路由器的设置

                                                                                                    说说路由器什么牌子的???     来几张图看看在说???

网友C:
买个usb无线网卡,几十块钱

网友D:
本3不能用网线接在路由器下面吗?
我去年19.9买了个USB双频无线网卡给台式机用,连接路由器5G信号,效果很不错。

网友D:
拿个路由器桥接(WDS)原路由器信号,本3有线插在新加的路由器下即可。

网友:
1. 换个无线网卡;
2. 买个usb网卡;
3. 1和3之间加个hub;
哪种方式都比这样折腾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无线网卡拆出来换一个就好了 现在很便宜

目前没有再加设备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了二十来年电脑了,没想到今天给难住了

                                                             ...

最普通的无线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usb无线网卡,几十块钱

目前还没有加设备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3不能用网线接在路由器下面吗?
我去年19.9买了个USB双频无线网卡给台式机用,连接路由器5G信号,效果很 ...

能,但是不怎么理想,网线太长,或者物理空间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个路由器桥接(WDS)原路由器信号,本3有线插在新加的路由器下即可。

目前还没有添加设备的想法

网友:
先换一个本1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但是不怎么理想,网线太长,或者物理空间限制了

加USB无线网卡或者路由器桥接算是简单而且贼便宜的方案了。你不想添设备,只想通过本1来共享,这不是需要一直开着本1吗?

网友:
关注后续的结果

网友:
直接连到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USB无线网卡或者路由器桥接算是简单而且贼便宜的方案了。你不想添设备,只想通过本1来共享,这不是需要 ...

是的,本1挺省电的,十瓦左右

网友E:
本1的有线和无线不要做共享,把两个网卡一起选,右键桥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1的有线和无线不要做共享,把两个网卡一起选,右键桥接就好了

记得之前用两个有线百兆网卡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好像成功了,但这次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有线一个无线兼容不好,一直就没成功,不只没成功,组成网桥后本1也无法正常得到 DHCP 的IP了,本1也不能连接网络了,且本3和本1也无法互通(本3得到的是169网段地址,本1看起来是得到了192.168.2网段地址,但无法ping通路由器)

网友:
192.168.2.1 /18

255.255.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