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6SPlus用原装快充时突然黑屏不开机-一颗滤波电容短路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3-04-22):
接修邻居的备用机6SP,说用苹果11原装快充充电突然黑屏了,无法开机充电无反应了

拆开屏幕接上1200元的数字电源,直接大电流短路

拆下主板,并测试主供电有短路

先把主板硬盘面放热成像下看看,未发现太明显的发热点

把SIM卡座面再放热成像仪下,发现屏蔽罩边上位置明显有热点,而实际此处无元件,那肯定是背面发热引起

刚才检测那面时未发现明显的发热,是因为绝缘散热贴纸挡住了,撕开贴纸再热成像检测,发热源一下就有了

放大些再检测,非常明显的元件发热了

看看点位图,把疑似短路的C4098电容抠掉

再看看电路原理图,因此网络上有多颗电容,不用补上

测试抠掉的电容,阻值为0

再测主板主供电网络已恢复正常阻值

主板装回机壳中上电,不大电流了

装屏开机,苹果LOGO亮起了

装好屏幕,充电OK

完美修复主板大电流短路不开机

END

网友A:
6s是苹果最强钉子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是苹果最强钉子户

6S、6SP在所有苹果机型中,应该是故障率最低的机型

网友:
牛  元器件級別的維修

网友:
我还有一个在用

网友B:
修手机高手!我以前的6SP就是这种故障,完全一样的故障。找个小店修好要了200元,可以接受。

网友:
专业维修,设备齐全

网友C:
确定,6SP,是真的耐用。马上6年了,不玩游戏,完全够用。感觉换找电池,能再战一两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6SP,是真的耐用。马上6年了,不玩游戏,完全够用。感觉换找电池,能再战一两年 ...

我觉得是够用的,毕竟还15系统,6/6P就不行了,略显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手机高手!我以前的6SP就是这种故障,完全一样的故障。找个小店修好要了200元,可以接受。
...

差不多这价左右

网友D:
需要寄修怎么联系

网友:
我想自己两毛钱修,能修好吗,独缺热风枪焊锡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寄修怎么联系

看贴子下面的签名栏

网友E:
看看这个热成像微距效果怎么样。

千把来块,视频中屏幕用电脑屏幕19寸屏幕。

手持的不稳,如果是改成支架的,应该是更稳一些。

热成像,非融合纯热成像。

桌子上扔的手持的是bosch GTC400C。

网友:
对楼主来说又是一个捡钱活

话说热成像维修短路真的是好用啊

网友:
设备齐全,专业维修,我们想省钱自己修都没那么容易,热成像。。。

网友:
我的6SP还是好的,也是当作备用机

楼主:
附上海康微视代工的定制热成像仪,安卓手机也可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这个热成像微距效果怎么样。

分辨率多少?

网友:
有技术,有工具,懂原理!就是强。